无线充电器,效率可以到80%吗?

楼主(2007-03-21):
无线充电可以实用么?有做过的大侠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A:
有线充电的效率也到不了80%吧

网友B:
强人真不少

还有做无线充电器的
嘿嘿

网友C:
估计能到10%都不错了。

网友D:
跟距离有关系

网友E:
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网友B:
上次在阿里巴巴

还看见有人求购无线电吹风了
哈哈
我说用电池就行
那人说,用电池很麻烦,我就是需要不用电池的无线电吹风
出口欧美的,现在有订单了,就是找不到厂家
哈哈

网友F:
冬瓜,给他个酒灯喷灯

网友D:
呵呵,没有热风的电吹风可不用电池,只能用机械实现。

用电池的热风电吹风,需要很大的功率和电池容量,现有能源密度,大功率长时间的便携式估计很难做出了。

网友F:
10楼:不用电的热吹风机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用酒精作燃料,借用涡扇发动机原理,调节、内涵风量比即可控制热风温度。

网友B:
楼上大虾好久不见阿

嘿嘿

网友G:
要是酒精烧着了,那头发可就,嘿嘿!

网友F:
跑题严重了,但还是讲一下我的思路:关于不用电的热风筒

涡扇发动机内的气流有两个通路:内涵和外涵。
内涵是动力装置,与涡喷很相似。涡喷靠向后喷射高温高速燃气来获得推力,而涡扇比涡喷多了外涵的部份,由内涵为外涵的压气风扇提供动力,向后压气,综合效率比涡喷高得多。
作为动力的涡扇,喷出的气流温度并不高,一般额定温度为380K,这是为了获得最佳的推力和较小的燃油消耗所得到的结果,如果不是追求推力,那么可加大外涵的进气截面积,这样就得到温度较低的热风。
技术上这没有太大难度,已经有航模爱好者手工制造出简易的涡扇,作一定的改进,完全可以作为热风筒使用,可用于野外活动中使用。

网友F:
航空涡扇发动机原理

网友H:
哈哈,davidli88 太有财(才)了!

用航空发动机的技术来做吹头发的吹风,
貌似这个东西加工不要钱似的啊?

真不知该说你有财呢还是说你有才?

网友F:
老X不要打击我!!!

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明显偏离了主题思想,我们到创意无限版开个新贴讨论吧

网友E:
davidli88讲的完全正确

    这只是原理,离真正的航空发动机就差远了,结构可以大幅简化,做热风源的话倒真是可以,只是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体积问题,二是启动问题,结构可以用板金件或铸件,成本不会是天价,当然比电吹风是没法比的。
    无线电吹风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不用电驱动的热风机或电——化学混合式热风机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后者,体积、成本都不算离谱,只是这个市场实在太小了,不值得一做。

楼主:
各位,别走嘛

继续讨论讨论、、、、、、

网友I:
我看过成品.是真的.

台湾的厂家做出来了demo .我看过.大家不哟随意否定一个好创意啊.

网友B:
啥成品?

详细说说
无线电吹风?
无线充电?

楼主:
无线充电电动牙刷就是成品了。。。。

各位可以查查。。。

网友E:
二者的要求差得远

    关于无线充电技术早不是什么“新”技术了,采用该“技术”的牙刷、剃须刀、理发剪等绝对比这个坛子里的多数人要年长。
    无线电吹风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要是用可充电池实现,那决不是什么好创意,给他一大哄才是当之无愧。

网友E:
想知道“无线充电”技术的细节,看本坛老帖

这个问题早就详细介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