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在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依据,觉得这是瞎扯,大家给评

楼主(2007-03-21):
手机电池起死回生的方法 [转贴 2007-03-20 15:55:37 ] 发表者: cien999

当你的手机电池使用时间变短(**效应或老化)时 , 你是否会再买一颗电池來更换呢?

下次当你碰到这种情况时请省下你的钱 , 告訴你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不妨试试看:

1.用橡皮把电池的金属触点上的污物搽掉,试试使用时间是否延长。

2. 把电池用报纸包起來再放进塑膠袋里包好放入冰箱三天(报纸可吸收多余水份)

3. 三天后取出常溫下放二天

4. 二天后將电池充电 , 充足后裝进手机里测试 (预计可救回80%-90%)

此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数码产品俚电电池。如数码相机,数码摄象机,mp3,mp4等等。
至于有没有效果,反正电池快没用了,而且冰箱人人有,各位朋友不妨试试看吧 !

网友A:
有一定的依据。

网友B:
除第一条外,其它的没有什么依据

网友C:
告诉你一个电池永远有电的方法:

如果你的手机电池使用时间变短,那么建议你把手机用力往地上摔,使劲摔,直到电池自己跑出来,那么你的电池就可以永远有电了:-)

网友:
楼上的说话不厚道

2. 把电池用报纸包起來再放进塑膠袋里包好放入冰箱三天(报纸可吸收多余水份)

3. 三天后取出常溫下放二天

4. 二天后將电池充电 , 充足后裝进手机里测试 (预计可救回80%-90%)

听说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冰箱,不好试

网友D:
搞错了,不是冰箱……

2. 把电池用报纸包起來再放进塑膠袋里包好放入冰箱三天(报纸可吸收多余水份)

3. 三天后取出常溫下放二天

4. 二天后將电池充电 , 充足后裝进手机里测试 (预计可救回80%-90%)

不是冰箱,
是微波炉,请将微波炉开到大火,加热时间设置为1小时,1小时后预计可救回80%-90%的电池……

提示:尝试者请戴好钢盔、防毒面具等保护装置,若有危险发生,责任自负!

网友E:
yewuyi 怎么这样油麦呀,是不是用微波炉考过呀?!

网友F:
特大好消息!软盘使用秘笈吐血大奉献!!!

了更好的保护软盘,特将注意事项列举如下:

  在软盘上打几个洞,就可以从多个点同时对软盘进行操作,可以大大提高数据的存取速度。

  定期向软盘上喷杀虫剂,预防病毒的扩散。

  可以把软盘放在冰箱存放水果的地方,这样可以使数据保鲜,但软盘可能被冻住,可以用微波炉或在开水中浸一下解冻。

  不要上下颠倒着把软盘放入驱动器,因为这样数据就会从软盘表面掉下来,卡住驱动器,使其无法工作。

  一定要在软盘上贴上标签,用订书钉可以长久的在软盘上固定标签。

  如果软盘数据已满,可以把盘从驱动器中取出来,使劲的甩两分钟,这样数据就会被压紧(也称数据压缩),软盘上就会有更多的空间。注意,在甩的时候,要把所有开口的地方都封住,以防数据掉出来。

  时间一长,软盘就会变成“硬”盘,所以重要的是要在软盘变脆以前备份这些“硬”盘上的数据。

  每周要清洁和给软盘上蜡一次。上蜡的时候,要保持软盘表面水平,这样可使软盘动的更快,存取速度也就更快。不要把软盘靠近磁铁,因为磁铁会把软盘上的微小颗粒吸下来,软盘上不平的地方可以用滑石粉绒抹平。”

网友G:
1.用橡皮把电池的金属触点上的污物搽掉,试试使用时间是否

污物相当于串了一个电阻。

网友D:
mohanwei比俺幽默多了……

不仅幽默,而且还很有创意

网友H:
微波炉

微波炉烤不了金属的。暖都不暖。就是微波炉可能会烧掉。

网友I:
冬天气温低,电池会亏电,充足电后很快就没电了,要注意

我经常在不用手机时,会把手机挂在暖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