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片选信号是忽高忽低的方波,频率为50hz

楼主(2007-03-21):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你示波器的GND没有接好

网友B:
查查是否共地

楼主:

是接好的

网友C:
将片选引脚断开测一下

网友D:
50hz

要么是交流窜进去了,要么是你示波器没接好

网友E:
看看示波器的地是否断了

网友F:
示波器地没接好

把示波器探头短接,用手触一下,看有波形不
如有那肯定探头没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