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电视机被锁,有什么好方法解锁

楼主(2007-03-21):
电视机有一个童锁功能,可能是访小孩乱按,不小心被我给enable了,现在的现象是:只能开机,电视机上的按钮全都无效,按按钮时提示信息:“童锁”,晕死了。这个电视机是深圳康美(kangme),杂牌子,连遥控器都配不到。现在只能看一个频道,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郁闷阿。
我也把机子打开看过,好像没几个ic,多是单立元件,想修却无从下手

请问大虾有何好办法解锁?

网友A:
拆开,复位吧

嘿嘿
回到初始状态

楼主:
电视机问题

具体如何复位,电视机的主芯片在哪个板子上?

网友B:
可能是写到机内的EEPROM里了,换个空白的试试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应该就能解开;不然打电话到厂家的维修站问

网友D:
使用遥控器就可以,看看说明书

网友E:
不小心被我给enable了,

你再不小心把它给diaable就可以啦。

网友F:
一般有个通用密码的,我家的就是8888,想钱想疯了……

网友G:
钻头即可

楼主:
电视机问题

没遥控器,万能遥控器没用
4楼说的有道理,回去开机试试

网友H:
联系厂家,有通用密码

网友I:
9999或8888

一般的电视“童锁”功能都会用这两个数字作通用密码,还不外乎有特例,我还遇见过99999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