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74HC373在3.3V供电下能否正常工作?74HC138呢?

楼主(2007-03-21):
求助:各位大虾,74HC373在3.3V供电下能否正常工作?74HC138呢?谢谢了!

网友A:
HC的可以。这种问题,你最好自己先去查它的datasheet。

网友B:
通常74HC可工作在2-6V.

网友C:
这样的问题确实该看看手册

这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的首要习惯。

网友D:
完全同意computer00和chunyang看法

养成好习惯,增加学习能力。

网友E:
HC系列完全可以工作在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