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找一下两个元件的型号.

楼主(2007-03-21):
两个元件的封装如图所示.RF68,SC,分别是两个元件表面的丝印.

楼主:
.

RF68是一个场效应管.
SC是一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A(2008-09-16):
尽管试试

用bbs.taojinic.com的在线markingcode丝印代码查询看看,没有的就发帖子提问吧。

可以根据元件表面的字来反查它的型号

bbs.taojinic.com淘金mark互助论坛,大家一起解决markingcode(也叫丝印,代码,镭射)的问题。 本论坛整理了大量数据,在线查询系统,共计230,211条mark信息,可同时看到型号,封装,品牌,PDF,以及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