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行此光驱主轴电机是否是步进电机呢?

楼主(2007-03-21):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步进电机,是无刷电机

定子线圈固定,转子磁铁旋转
由右边的3个霍尔元件(黑色4脚元件)检测转子磁铁的位置,然后接通对应线圈产生超前一格的磁场,就把转子磁铁吸过去了

由于是自己换向,不需外部脉冲,上电自己就会转的

楼主:
多谢XWJ兄,这下有方向了.

多谢,多谢.

网友B:
光驱主轴电机什么时候用过步进电机?

网友C:
运转顺畅的电机都不是步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