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取值!

楼主(2007-03-22):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10mA够了,算一下30K

但是总觉得不太安全,还是隔离一下吧

网友B:
LS,你核算过功率吗?

楼主:
隔离

我的思路光耦是隔离作用啊,把300V电压的检测值传给LM393比较器

楼主:
附件问题

我想把附件传上来,怎么总传不上呢?郁闷……

网友A:
xwj是说电阻上的功率还是光偶的功率?

网友C:
电阻还有一个耐压问题

电压过高会把电阻击穿的(和功率没有关系)。所以要把几个电阻串连起来使用。

网友D:
电阻的功率要注意。

10mA电流,300V电压。就是3W功率,再加安全系数就是4.5W。电阻功率不够会很危险。

网友E:
直接用電阻不安全

楼主:
多串几个电阻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你是不是做过零检测啊

多串几个水泥电阻吧

还有就是eastbest说的电阻还有一个耐压问题

不要用金属摸

网友G:
如果是传送信号给393,电流不必用到10mA那么大

有2-3mA已经可以很好地工作,条件是光耦二次电流不能大。
这样,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可以小得多。
可以用金属膜电阻,但至少两个串联。

网友H:
这样的电阻至少得10W以上,否则电阻太热。霍尔电压传感器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I:
直流检测和过零检测参数不同!!!

1)直流检测:光藕EC输出的电流很小时(小于0.1mA),输入二极管电流1mA足够(输出的电流也可以加扩流管)。300V/1mA=300k,两个150k/0.25w的串联就行。
2)过零检测:由于过零脉冲要尽可能窄,需要在输入电压较低时光藕也能导通。或者在宽过零脉冲中通过软件算出真正的过零点也行,这样输入电流也可以采用300V/1mA=300k,两个150k/0.25w的串联方式。

网友J:
不如用电容吧.另外还要注意反向保护.

网友K:

可根拒其电流而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