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一个问题,谁知道交流调压器的原理?

楼主(2007-03-22):
各位达人:
    你们谁知道那些大功率交流调压器的原理?我看到他们的线路很简单,就是将很粗的铜线绕在一个大磁环上,并且将磁环外侧的铜线磨了漆皮再用一个碳刷压在上面取电,实现电压调整.为什么这样的调压器在空载是不会发热烧坏?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2161317733.jpg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这个原理吗?

网友A:
这是自偶变压器

至于变压器空载时为什么不会烧毁,你该自己想想,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的话,你的这个问题是中学水平。

楼主:
是呀,不好意思!我就是想不明白呀

它这样相当于将一个线圈短路接在电源上呀,这个真的要好好看一下了,不过还是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B:
没有短路

不知道楼主怎么看出“短路”的。
是否“磨了漆皮”就认为是短路?注意漆皮只磨了一个侧面,匝与匝之间并没有磨掉。

网友C:
菜是菜了点.不过好学好问也是不错的.

一般的变压器/扼流线圈(电感器)发热主要是因为铁心的原因.铁心材料好,制作工艺过硬,发热可以很低.其次是导线电阻的发热.变压器的自耗主要就是因为这两个不期望发发生但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发热造成.

理想工况下,一个理想的电感 与 一个理想的变压器的空载状态 相当.

短路……这个笑话大了点了。
菜是菜了点.不过好学好问也是不错的.

网友D:
空载时就是一个电感。电感可以储能

在交流电路中,电流方向是不断改变的,并且平均值为0。 因而这个电感就在不停的被储能和放能,而自己并不消耗能量,所以也就没有短路。
只要电感量够大(具体的电感量跟频率有关),就不会导致过流。

楼主:
我们可以参考这种方式自己做一个40-80W的磁环作调压吗?

我们自己可以参考这种方式做一个类似的磁环作调压吗?功率只需40-60W.我只想将220-240W电压调低到120-140V左右就行,功率约40-60W,应该用多大的磁环和多粗的线经?绕多少圈?电感量应该是多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计算?
谢谢各位达人!肯请给予答复!

网友E:
晕,磁环...

LZ自己先去找点基础的书看看吧,不要光瞎问啊

楼主:
我什么时间拆开看一下,在外面看像一个大磁环一样哦!

网友A:
那是铁芯,不是磁环

二者的工作频率不同,建议楼主去书店看电子爱好者入门之类的书籍,网络难以系统化的帮助你。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实在太不值得

这种铁心是硅钢片冲成的圆环。这个铁心你怎么加工?
买一个算了,这个东西并不贵,而且到处都是。
一定要问计算方法的话,可以说是与单相小型干式变压器一样,仅电流密度较大(导线散热好),窗口占积率则很低(只绕一层线)。

网友D:
通常这种功率都比较大的,小功率的都有1KW左右

因为滑片要直接在铜丝线上滑动,所以铜线要有一定的粗度,太细了不好做.因此几十瓦的不好做. 如果调节级数不多,可以使用抽头代替滑片,使用普通变压器.

网友C:
这类调压器我知道最低功率250VA

这类调压器我知道最低功率250VA.但损坏率比大功率的高.
500VA-3000VA的比较好找.更大的也有.自己制作不划算.

楼主:
我主要是想将这个技术应用到我的一个产品上而已

我主要是想将这个技术应用到我的一个产品上,所以想用这个方法,如果变压器要做到这样的功率,其体积会很大.

楼主:
其实我产品上要求不高.

其实我的产品上要求不高,将AC220V降到AC120/150V两路,功率在40-60W之间就行了,后面的电路控制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就是一个变压器啊

网友E:
说实话:

你实在是太菜了!

我倒是希望你的产品最好不要卖出去,免得害人害己!

呵呵:-)

网友B:
回楼主

如果是“其实我的产品上要求不高,将AC220V降到AC120/150V两路,功率在40-60W之间就行了”,而不需要隔离,可以用自耦变压器。自耦变压器体积和重量都比普通变压器小,按你的要求,估计可以小40%。
自耦变压器也不必自己做,可以找变压器厂家定做。自己做太不值得。

楼主:
谢谢!对于某些方面我真的很菜,不好意思!

在此谢谢各位达人,让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你们的鞭策就是我动力.

楼主:
其实说真的不好意思,我以前不是学电子的

我以前学的东西与电子一点关联都没有.

网友C:
:p 我读书的时候学的是机械,这又代表得什么呢?

:p 我读书的时候学的是机械,这又代表得什么呢?

网友E:
呵呵,我也是学的机械啊

LS,来,先握个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支持和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