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会有说明现象啊

楼主(2007-03-22):
考大家一下,因为我不小心把CD放进去过。
各位同仁用自己的理论猜一猜。看谁猜到结果。

网友A:
背面有金属,应该先热,所以应该向背面拱起来

或者太热了,分成两半了~~~~~~

网友B:
CD 变成了VCD

Vacant CD

网友B:
纠正一个基本的常识错误:

金属在微波炉里会发热?
--NoNoNo!

金属会完全反射微波,而不能吸收微波的能量(特别是光滑平整的光盘)

倒是其他的材料,由于介质损耗,当高场强微波穿过时会因为介质损耗而发热,这个不同材料时不同的。

如果把金属弄成奇形怪状的或放在微波炉的角落,当满足一定尺寸间隔时(比如1/4波长的整数倍)会发声打火现象--因为这两点电场强度很高,这时金属倒是有发热的可能性

呵呵
之前有人说把手机电池放进微波炉,好像会有多严重似的
其实也是一样,除了保护电路可能坏外,肯定不会爆炸的

如果换成电池灶....

我还是跑远点的好。。。

呵呵。。。。。

楼主:
呵呵,不试不知道

一试吓一跳。
明天各位仁兄拿个报废cd试试,绝对出乎意料。
要是怕烧掉微波炉,里面可以再放上半杯水。

网友C:
金属涂层烧起来很好看的

网友D:
同意xwj:金属会完全反射微波,而不能吸收微波的能量

楼主:
有些东东不实验是不知道的

理论上金属是可以反射微波的,但是微米级的金属涂层就不好说了。
实际现象是:劈里啪啦,煞是好看,像是微型闪电。

网友E:
软包装牛奶

软包装牛奶,如果直接放到微波炉,也是一点都不热的。里面的金属涂层完全反射微波。如果把牛奶倒杯里,这样就会热了。

网友F:
错了

会烧毁的.
不是因为金属吸收了微波,而是因为微波炉内的电场强度很高,几公分可能就达几百伏,这么高的电压加在金属薄膜的两端,自然就是短路,然后是打火,烧毁.
曾经不小心放了一个带金边的那个瓷盘到微波炉内,刚刚一开就看到金边上有细微火光,赶紧关了微波炉.

网友G:
实践出真知!

理论上,金属会反射微波,使微波炉内的电场强度增加,结果微波炉坏了,CD没坏!

网友F:
再讨论一下方式

不知道微波炉内微波的传播方向是怎么样的,如果CD与微波的传播方向平行,那样烧毁,如果与微波的传播方向垂直,那么反射出一部分.但吸收的部分能不能让CD烧掉就不好说了.

楼主:
(理论皮)很多呀,这个坛子里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人人家里都有微波炉,就是很少有人真正的去试一下,只有dadudu摆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了实验得出了结论,我们的高手们却只是按着自己的理论分析一下了事,悲哀!
其实这种现象也很好理解,在微波炉这么大功率的环境里面,光碟的反射涂层这么薄,电阻率这么大,肯定在上面产生了不小的压降,发热烧毁是肯定的。绝对不会发生什么全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