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

楼主(2007-03-23):
请问:
      哪有windows vista可以下

网友A:
据说没什么新的实用功能,还狂占资源……

网友B:
漂亮,DOS不占资源

网友C:
估计这半年都会问题多多,象当年的XP

网友D:
華而不實

网友E:
进桌面后内存占用680M,大量的3D即时特效,老机器最好不要

LZ太菜了
上网一搜一大把的,不过由于安装程序就是32位的,不能在DOS下启动安装,必须要刻盘才行

电脑城周围都是兜售这个的,随便买一张吧

现在只有试用版的,破 解也最多是改改时间停掉时间服务程序
微软自己都说是不完整的,很多功能要留待以后给正版用户下载升级的
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