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传感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3-23):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红外传感45度角发射出去,在发射的地方或附近怎么能接受到呢?那光线不是向另一方向反射了吗?

  只要沒障外物,在距離範圍内就可以收到。

请问光电传感有哪些是精度比较高的,

  用激光精度可以接受吗?

楼主:

其实我是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制造一个智能汽车模,在前面装探测路线的传感器(路是白色的,中间有一条25mm的黑线,主要就是探测黑线),如果你说一定范围都可以接受,而我要装有一定数量的传感器,那么隔壁的也会收到影响咯,得到的数据就不精确啦。还有,这样的探测肯定要用精度高的,请问有甚么好介绍吗?(请说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