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2万伏高压的电流?

楼主(2007-03-23):
(无正文)

网友A:
猜一下,如果测量电路跟2万有共地点,用普通电流互感器就

网友B:
这样高的电压,干式变压器恐怕不行

也许套管穿心式可以工作。

楼主:
测量电路和2万伏没有共地点

想知道台式万用表电流时如何测量的,现在测电流用的是台式万用表,以前用普通万用表,经常坏

网友C:
测量电流

如果是直流不能用互感器。串电阻,测电压试一下。

网友D:
直流的话,霍耳传感器应该行……

网友E:
电流表

你可以买几个乃高压的电流表。

楼主:
测试的是直流,看来互感器是不行了

网友F:
去搜索“磁平衡”,如果你没做过高压产品,那建议你去买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高压下的绝缘问题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害人害己哦

楼主:
谢谢XWJ

做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全,不和2W伏高压打交道!
而且我的想法是非接触式的测量,类似钳表

网友F:
磁平衡就是类似于钳表的直流测量方法,就是非接触的

你买穿心式的就行了

楼主:
刚才查了下霍尔电流传感器,发现测量电流都很大

刚才查了下霍尔电流传感器,发现测量电流都很大,一般都几十安,上百安,而精度只有额定电流的1%,显然无法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G:
楼主是否在做X线高压发生器?

X线高压发生器的输出电流一般只要在其回路地端串入一个毫安表就行了。

楼主:
回楼上:

不是,在地端串入电流表当然可以,但是这样控制系统就无法对这个电流进行量化处理,那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H:
串个1欧电阻,得到50mv电压.

网友I:
串电阻测,注意保护电路设计

刚做过一个6000V,8000V,3000V三路的
注意安全,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