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F芯片的平衡输出是输出的差分信号吗???

楼主(2007-03-24):
请问RF芯片(如蓝牙的BC413159,用于作蓝牙耳机)的平衡输出是输出的差分信号吗???请问输出差分信号有什么好处???这种差分信号是严格倒相的吗???

网友A:
不能叫差分

但是可以那么理解

网友B:
看参考点了,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差分信号。

网友C:
相位是反的,但参考点未必对地严格对称

这样可长距传输,抗共模干扰的能力也较强。

网友D:
就是差分信号.

不过之所以走成差分的也分很多情况,输出的话差不多就是抗其它频率的.

楼主:
请问相位是严格倒相180的吗???

网友E:
设计时候期望的应该是严格的.

实际也差不多.

网友C:
是严格180度倒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