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请教 急...

楼主(2007-03-28):
  1.图中为一LED驱动电路,Q1 Q2 Q3组成延时3-4H电路,使Q2导通,对Q5分流,使电路的工作电流变小,延长lED的点亮时间,不知道图中通过R对C冲电,能延时那么长的时间吗

2.还是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网友A:
电路越看越糊涂

电路中的D2是干什么?
Q4的交叉点处有没有连接?
C1充电电阻9M,C2是12M……

自己动手吧,会有答案的。我最不喜欢纸上谈兵。

长延时你可以考虑用4060。

网友B:
估计难以定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电容器的漏电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