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LM339输出的电平能直接被单片机识别吗?

楼主(2007-03-28):
1)比较器LM339输出的电平能直接被单片机识别吗?
(刚看到别人在单片机和比较器之间加入了电平转换电路),所以想来问下?
谢谢!
2)另外,看到一篇文献这么说的,实在不解.
<<输入比较器的电压为V+,V-,V+等于V-即相当于V+大于V-(这里不能理解),则输出高电平;
谢谢!

网友A:
339是OC输出的,所以只要把上拉电阻接到MCU的电源就行了。

楼主:
谢谢 00

知道了,那就是不需要电平转换电路撒
那下面的是为什么啊
2)另外,看到一篇文献这么说的,实在不解.
<<输入比较器的电压为V+,V-,V+等于V-即相当于V+大于V-(这里不能理解),则输出高电平;
谢谢!

网友A:
后面那个问题我也没研究过,因为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

设计电路时不要让它出现这样的状态就行了。

网友B:
为使比较器工作稳定

比较器的输出只允许两种状态:1和0. V+等于V-即相当于V+大于V-就是把V+等于V-这种中间状态指定为1,使比较器工作稳定.

网友C:
估计楼主说的是滞回比较器

弄个反馈,把339接成滞回比较器的形式。

网友D:
开环增益很大,V+只要大于V-一点点就输出高电平

网友E:
保证整个系统电平一致就是了

网友F:
哪篇文献这么说?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网友G:
为使比较器不在门限附近振荡,所以有迟滞特性,即V+与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