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C57页面转换

楼主(2007-03-29):
我现在碰到PIC16C57的页面转换问题,我在0页中写入
       ORG  0
   MAIN:
        CALL   DISPLAY
  DISPLAY:
        BSF    STATUS,6           ;到2页
        GOTO   DISPLAY_1          ;这里有警告
  在2页中写入
     ORG   0X400
  DISPLAY_1:
         BTFSS  TIME_4ms,0
         GOTO   S0
         GOTO   S1
  S1:
          。。。。。。。
        BCF    STATUS,6          ;0 page
        RETLW  0
  S1:
        。。。。。。。
        BCF    STATUS,6          ;0 page
        RETLW  0
     为什么在0页中会有页面设置警告,急盼各位大侠解答,谢谢了

网友A:
程序空间的跳转你没做呀

要注意PCLATH寄存器

网友B:

pic16c57没有PCLATH寄存器,只有PCL寄存器

网友A:
仔细阅读PDF再来问吧

PIC中一页是2K,而PIC16C57就2K的程序空间,请教是怎么分页的.
另外请看看PIC16C57的堆栈深度,你这个程序跳来跳去的,不知道要多少堆栈哦???

网友C:
16c57;512为一页

直接使用伪指令pagesel即可……

网友D:
直接用宏指令banksel 也可以

网友B:
为什么会页面警告

我想程序应该不会在错吧?为什么会有警告。

网友E:
     ORG  0
   MAIN:
        CALL   DISPLAY
  DISPLAY:
        BSF    STATUS,6           ;到2页
        GOTO   DISPLAY_1          ;这里有警告
;;;;;;;;;;;;;;;;;;;;;;;;;;;;;;;
      执行BSF    STATUS,6 后  页面已经在2页,

      GOTO   DISPLAY_1;是要跳到第一页。当然有错了
改为
  DISPLAY:
        ;BSF    STATUS,6           ;到2页;;在你的程序中该句多余,去掉就可

        GOTO   DISPLAY_1          ;

网友A:
原来是数据寄存器的页面跳转

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