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试静电原理

楼主(2007-03-29):
各位好!请问谁做过测试静电的项目,或知道测试静电的原理!谢谢!

网友A:
用法拉第杯试静

楼主:
谢谢

谢谢老黄头,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A:
做一个一定容量的法拉第杯

用带电体接触法拉第杯,接满一杯放掉,再接.....直到带电体放完电为止,计算一共放掉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