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3-29):
  1.大家有没有知道定时 3-4H的电路.我想用555来做,不知道可以吗  我的电压是3.6V的

网友A:
可以的,送个小东东给你玩玩

下载"常用555设计工具" 134K大小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9204917720.zip

楼主:
在请教呀

 我要延时3-4H,RC是多少呀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是要定时3-4H,就一直输出一种状态了  图中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B:
555做不到,建议用4060来做

网友A:
少累哈,没看清是3H,晕,还以为是3Hz呢

不过不大准确

选"Design→Monostable",如下图,12000秒,13M,820uF,按上下箭头可改变参数组含

网友C:
用一个NXP的LPC7xx或LPC9xx的单片机就可以搞定。

定时长度绝对精确。

楼主:
继续....

  关键是用555可以做到吗,不太准确无所谓,误差20分都可以,怎么算出来的数值和实际相差太大了吧,不过我用的555是 最低工作电压是4.5V的,我的电源电压是3.6V,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想把他换成ICM7555看看好象它的工作电压是2-18V吧

网友D:
不要用555,功耗太大了

长时间的话,用振荡器+计数器。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的..

  我的电路板的体积有限,不可能用太多的零件的,还有成本的问题,是不是用555是一定不可以吗  只是从定时的方面去看,其他不考虑,可以做到定时3-4h吗

网友E:
电路板面积小,更应该用振荡器+计数器方式

555占面积小,可外部元件占面积不小。
用个8条腿的j单片机,占面积最小,不过 成本可能比较高。

网友F:
555可以做得到3-4H

楼主:
回楼上的

  1.可以把你的电路发来看看 吗

  2.我是电阻用1000UF电阻用10M  勉强可以的

网友F:
用6楼哪個

2脚加粒100K到地,输出加粒三極管
1000uF+1M可以了

网友G:
时间太长,555精度很难保证量产的一致性

时间太长,555精度与稳定性很难保证量产的一致性。个别装置用一个无所谓。

震荡器-计数器可以用RC震荡而不一定用晶体。用帖片元件可以减少面积。必要时可以设计成独立模块充当PCB上一个“厚膜”器件。

1000微法的电容少的也要半节7号电池大小。

两个方案都做一个看看,自会有最佳选择。

网友H:
用麦肯的单片机,只要一块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