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问题--封装&未封装

楼主(2007-03-30):
(无正文)

网友A:
封装好了再用

楼主:
TO 2楼

  封装是厂家出厂的时候就搞定了的,不过有的没有封装,可是也可以用,我的意思你可能没有理解,我是问在都可以用的基础上他们的区别

网友B:
没封装的也能用?

楼主:
Yes

EPCOS的B32560J6473就是没有封装的,B32569J6473就是有封装的

网友C:
你的封装指什么?

引线?外涂层?外包装?

网友D:
为什么要用“未封装的”呢?LZ给个图看看,

网友C:
没有外涂层的元件不能直接用

否则会因吸潮而改变元件特性,非要用的话,可以装配后用绝缘漆密封,这一步必不可少。

楼主:
3Q!

谢谢各位的帮忙!
至于为什么要用未封装,主要是因为我在为客户提供其指定的样品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如果要采用EPCOS已经封装好的,那么就会和机构部分产生干涉。所以才到这里来询问高手----这款器件主要是用在汽车的分离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