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3V单片机IO口烧坏?

楼主(2007-03-30):
曾经看过很多电路图在IO口上接一个二极管,正极接IO,负极到电源3V,而且我一直也是这么用的。

但是现在我想知道,比方说导致损坏的电压可能很高12V或者24V,例如调试过程中万用表探针短路某两个引脚。

这个时候二极管导通,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怎么计算?
正极是12V?还是3.7V?
负极是11.3V?还是3V?

如果长时间接触短路,会损坏谁?12V电源,还是3V电源,还是整个单片机,还是IO口?

如果是短时间接触短路呢?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后果要看输入高压的内阻

如果内阻足够小会损坏低压系统的电源,继而损坏所有低压系统的元件。该法完全是多余的,现在的IO口基本都已内置了该二极管。简单方法中,串个电阻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