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参数问题

楼主(2007-03-30):
 1.图中用CD4060来定时3.5H,不知道R1 R2 C2选择的参数对不对呀  我想尽量减少C2的容量,应该选择.

网友A:
定时3.5小时不大容易

振荡频率约5Hz。此时电容电阻数值都较大,不容易准确。
换几个电阻试试,最好串联一个可变电阻做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