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宽屏还是普屏?

楼主(2007-03-31):
兄弟我要换显示器了,对我们做电子设计的用什么样的显示器比较好呢 ?

网友A:
当然是宽屏啦,可视面积大,

网友B:
那还要看分辨率的,常用的有1440*900,1650*1080

1900*1200等,普通的是1280*1024,1600*1200,1400*1050等,建议选择19普或20寸
1400*1050的,后者1900就可以搞定

网友C:
LS哪来的分辨率?怎么都这么奇怪?

网友D:
我的是1440×900,买的早,呵呵!

网友E:
只要够大,看得清楚,宽不宽都一样用。

如果说感觉,宽自有宽的好处。这个也没什么好问的。自己喜欢买就买。

网友F:
宽的好.

唯一不适合的就是玩游戏.

楼主:
想了一下,还是买了个普屏。我程序一行写得还不是太长。

网友G:
汗一个……我都喜欢用1024X768的……

就是以前用autocad画机械图的时候感觉过屏幕大点比较爽……

网友E:
宽屏最大的好处是看宽银幕电影放得大些。

网友H:
现在还是19普屏可视面积最大

网友A:
宽屏还是普屏

写程序的话就无所谓的了,制图时通常左边是菜单,去掉菜单部分可视部分嫌小了

网友I:
YES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0楼: 宽屏最大的好处是看宽银幕电影放得大些。
====================================================
对头,刚买个本本,宽屏,果然放电影时候用全屏时候大些,不在是上下有条空白的。

网友J:
怎样将分辨率设到1440×900

网友B:
一般集成显卡没这个分辨率的,要独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