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说我们使用的烙铁平常有感应电压30V左右,多的还有200V

楼主(2007-04-04):
所以焊接CMOS其间一定要接地?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感应电压是怎么测量的,参考点是什么呀?

网友A:
参考点是大地

测量用输入阻抗很高的电压表。

楼主:
用示波器能测量的出来吗?

我用示波器的探头好象只能测量到50HZ的感应信号,把烙铁拔了还是有!
不知道应该怎么测量!

网友B:
数字表,一端手拿住,另一端接烙铁头,可粗略测试

网友C:
我的测量方法同楼上^_^

楼主:
我一边手抓示波器的地,另一个探测头测量,好象没有什么信号

如楼上方法测量出来的居然有80多AC

网友B:
正常,这就是烙铁接地的原因

网友D:
220V的烙铁接地防静电效果也不好,

真正意义上的防静电烙铁是低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