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布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4-04):
如果外面5V输入到电路板,在电路板上产生3.3V,1.5V,这几个电压都共地,4层板,直接用一层作为地,还需要5V,3.3V,1.5V各一个地(在同一地平面),再连起来还是都直接接到地平面即可。5V是与外面的信号接口,3.3V和1.5V是在电路板上电路的电压。就算地平面可以直接连接,电层的处理也挺麻烦。中间那层可以是3.3V,1.5V放到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