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usb驱动程序

楼主(2007-04-04):
各位大侠好
我想用单片机处理一个usb外设的传来的数据
中间用的d12接口芯片
但看资料都是讲怎么在windows环境下开发和安装的usb驱动
请问在设计单片机里的usb驱动和在windows下有哪些区别??
能够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MCU的驱动负责控制D12回应PC的请求,发送数据给PC

WINDOWS里的驱动负责枚举、分配端口和资源以及将底层传输的数据送往应用层,简单说就是与应用层通讯

网友B:
建议先看看usb相关的资料

建议先看看usb相关的资料,特性,拓扑结构。usb device(端) 是被动的,要被PC的usb host端驱动着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