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路

楼主(2007-04-06):
做的一個12V输出给电路供电的,只需要几毫安的电流。AC150V的时候还可以,加到220V,mos管就炸掉了。

网友A:
电路有问题,正半波OK,负半波不行,应该是反向耐压导致

网友B:
这个电路效率很低

大部分能量转换成热,由MOS管散掉。
而且负载是与220V直接连接的,很不安全。
如果不存在安全问题,不如用个电容降压,效率较高,也不必用那么好的管子。

楼主:
谢谢

效率不是问题,因为要的功率很小,两个电容降压具体怎么弄呢?

网友B:
回楼主

电容降压,就是将一个电容器串联在220V回路中,就像你图中BYT11那个位置。电容器耐压一定要400V或以上。容量与你需要多大电流有关,大致上每1uF可以提供60mA多一些的电流。楼主如果要6mA,用0.1uF即可。
电容之后接整流器。如果允许负载不与220V相联,可以用四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如果负载必须与220V的零线相联(如楼主的接法),用两个二极管,构成半波整流。此时电容量要加倍。整流之后电解电容滤波,再并联一个12V稳压管以稳定输出电压。
这种电路上电时冲击电流相当大,最好与电容串联一个电阻以限制冲击电流。以楼主数mA电流输出要求,可以串联150-300欧姆电阻。
再一次说明:这样从市电直接取电,极不安全,最好是不用这种方式。

网友C:
几mA的电流,楼主怎么想到用MOS管?

不如直接用电阻降压。

网友D:
irf530耐压只有100V,220v岂能不炸

改善效率,这样可否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的整个电路是这样的,主要用来提供一个掉电AC,X2和R5之间接一个单片机,掉电周期和时间都由单片机控制,+5V是给单片机供电和输入输出的上拉,AC+和AC-是输出,因为要放在很小的盒子里,所以要元件尽量的小和少,不过这样看来确实不太安全,上次炸的时候把单片机和393都击穿了,看来还是要做个隔离的,有什么好的电路吗?只要能做到很小就行,效率不用考虑,要不然也只有用电阻分压做了。

楼主:
回lydyf

谢谢,这个图我还有点看不懂,能指点下吗?上电的时候Q2导通,D2不是就稳不了压了吗?

网友D:
楼上的图本身就不能稳压

MOS管的Vgs不是一个常数,所以栅极接稳压管,漏极未必是稳定电压,还要加一个7812进一步稳压。7楼的电路旨在让MOS管在交流12V到18V的区间导通,超过18V就不导通了。

网友C:
二极管+电阻+稳压管并滤波电容

才几mA的电流,又是高压输入,用线性稳压器是画蛇添足,而且成本高又不可靠。
要不就按maychang说的做个电容降压的电源。

楼主:
我理解的maychangd的方法

在没接整流管的时候,电容降压是可以的

楼主:
接上

但加了整流管后,12V出现后就会慢慢消失,是我理解错误吗?

网友E:
阻容压降可以吗?

网友B:
回楼主

我得画图来说明,待我把图画好贴上来。

楼主:
期待maychang大虾的解答~

网友C:
楼主没见识过倍压整流电路

加二极管,交流变直流了,当然不能流过有“隔直”功能的电容。

电容与二极管的连接处对地还要接个二极管,让电容仍然流过交流。

网友B:
图在这里

其实 awey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电容与二极管的连接处对地还要接个二极管,让电容仍然流过交流。”
图中元件数值仅供参考,具体数值应该根据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需要决定。

再次声明:强烈不建议用这种电路,太危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0221142215.jpg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maychang和awey还有上面所有的大虾们^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