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6):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测量下VCC,小于4.65V时也会复位

楼主:
我是稳压电源输出,5V! 示波器测了也没电源没问题

网友A:
把D0焊掉再测量

楼主:
结果一样,实在想不能,813一直复位CPU

网友B(2007-05-31):
请赐教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测试时,可将WDI角悬空.

测试时,可将芯片的WDI脚悬空.这时,芯片的看门狗不起作用.可根据这个判断复位是电路引起的,还是指令不当引起的.

你用的是脉冲,是不是要考虑脉冲宽度够不够.
如果用每次电平取反的方式应该更好控制

网友D:
WDI必须使用脉冲,并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C:
回8楼

每次取反是可以的,这个我用过,你看看资料.

网友D:
就是取反呀

网友E:
PFI 要接VCC, 另C17,R7没必要接

网友F(2009-03-20):
我也碰到过.

有时侯可以有时候就是不行..一直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