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芯片DS16B20 如何计算CRC8

楼主(2007-04-06):
  设计中用到DS18B20,读写、测温都正常,但没有加上CRC8的校验码,事实上只有对读取到的数据包进行校验,才能确信读取到的数据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基础上分解出的温度值也才是完全可信的,如何忽悠过去,总是觉得读取到的数据不可靠,请教高手指导。

网友A:
CRC

CRC校验的书看看就可以了,或上网查

楼主:
DS18B20测温

  只想找个能用的就行了,也不想花太大的功夫,网上公布的DS18B20驱动程序大都没考虑这一块哟。

网友:
CRC = X8 + X5 + X4 + 1

查表异或
uchar code CRC_8[] =
{
  0,  94, 188, 226,  97,  63, 221, 131, 194, 156, 126,  32, 163, 253,  31,  65,
157, 195,  33, 127, 252, 162,  64,  30,  95,   1, 227, 189,  62,  96, 130, 220,
 35, 125, 159, 193,  66,  28, 254, 160, 225, 191,  93,   3, 128, 222,  60,  98,
190, 224,   2,  92, 223, 129,  99,  61, 124,  34, 192, 158,  29,  67, 161, 255,
 70,  24, 250, 164,  39, 121, 155, 197, 132, 218,  56, 102, 229, 187,  89,   7,
219, 133, 103,  57, 186, 228,   6,  88,  25,  71, 165, 251, 120,  38, 196, 154,
101,  59, 217, 135,   4,  90, 184, 230, 167, 249,  27,  69, 198, 152, 122,  36,
248, 166,  68,  26, 153, 199,  37, 123,  58, 100, 134, 216,  91,   5, 231, 185,
140, 210,  48, 110, 237, 179,  81,  15,  78,  16, 242, 172,  47, 113, 147, 205,
 17,  79, 173, 243, 112,  46, 204, 146, 211, 141, 111,  49, 178, 236,  14,  80,
175, 241,  19,  77, 206, 144, 114,  44, 109,  51, 209, 143,  12,  82, 176, 238,
 50, 108, 142, 208,  83,  13, 239, 177, 240, 174,  76,  18, 145, 207,  45, 115,
202, 148, 118,  40, 171, 245,  23,  73,   8,  86, 180, 234, 105,  55, 213, 139,
 87,   9, 235, 181,  54, 104, 138, 212, 149, 203,  41, 119, 244, 170,  72,  22,
233, 183,  85,  11, 136, 214,  52, 106,  43, 117, 151, 201,  74,  20, 246, 168,
116,  42, 200, 150,  21,  75, 169, 247, 182, 232,  10,  84, 215, 137, 107,  53
};

网友B:
怎么会没有,maxim的资料里就有全部的源代码!

网友C(2017-04-21):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
它可以自动生成CRC表格和C语言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