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斑竹在研究44b0,有没有兴趣研究一下它的cache

楼主(2007-04-12):
44b0x的cache加速的疑惑44b0x没有remap功能,中断的初始部分代码必须在flash中执行,我用定时器去测中断响应时间,但是结果很奇怪。

完全禁止cache时,时间为27uS

当flash区禁止而SDRAM允许cache时,时间为14uS,

当flash区和SDRAM都允许cache时,时间为4uS,

由于程序比较短小,而中断又很频繁,所以中断向量代码被cache命中是可能的,不解的是,我的中断程序在flash中的部分一共就19条指令,且没有循环,flash存储器配置为16位,访问时间为等待6周期,主频64M,这样算下来,从flash中读取19条指令总工也只有3.8uS,flash被cache时怎么会节省10uS之多呢?

注:计算flash代码量的时候已经将 ldr r0,=xxxx这样的伪指令按两条指令计算了,实际指令是17条。

测量时间的方法:
测量方法:启动定时器,进入用户定时器中断程序时立即读出定时器当前计数值,与reload值之差即为中断发生到中断函数被执行的时间.44b0的手册上说,当定时器溢出时,申请中断并reload计数值继续计数,那么中断发生后,定时器是从reload值开始递减的,reload与当前值之差就是中断响应的时间.

网友A:
你是蛋蛋的马甲?

网友B:
还没研究过它的cache,连用的什么换出算法都还没看过呢~~~

我只知道打开cache后,运行速度比不打开快得多~~~~~

好象访问FLASH的时候,不止是那6个(我用的是29LV160DB-90,好象也是设置为6了^_^)访问时钟吧?应该还有几个时钟周期.

FLASH是16bit,cache宽度是不是32bit的?我都还没去仔细看过它的datasheet.....

现在只想快点把这个控制台程序弄好,剩下的东西慢慢啃了.........

网友C:
不是,应该是蛋蛋Fans的马甲

好像蛋蛋为练那什么花什么典的神功,早就不要蛋蛋了,
怕大家不知道,还特意做了个动画签名呢...

大家以后就别叫他蛋蛋了啊...

楼主:
闹哄哄的,都怪圈圈名气实在太大。

    大伙有空还不如研究一下问题,比研究什么马甲牛甲乌龟甲有意思.
   djyos大名的由来:最近写一个操作系统,命名为"都江堰",上述问题就是在测试操作系统时碰到的.
    操作系统还没有写完,我是边写边测试,等写完了也拿出来晒晒太阳,估计还得3个月到半年吧,看工作忙不忙而定.
    又是一个操作系统,吃饱了闲着没事找事的,**蛋砖头西红柿瓦片………!且慢,这个系统有它独特的地方,等出来以后再说吧。
    要不大家猜猜“都江堰”这个名字的由来?

网友B:
哈哈~~~期待你的操作系统出来~~~~~

最近想玩玩uClinux了,还好有个别人移植好的现成的,不过这也够让我头疼的了.....要找好多资料来学学才行.

有空再把我的ARM 00 OS再改好,然后也弄到44B0上玩玩.

楼主:
冬瓜:

我不是四川人,俺是广东人,与四川同属中国而已.

楼主:
没有人感兴趣吗?

    其实研究这样的问题对理解mcu底层是很有意义的,而对系统理解透彻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练就什么独门绝技,也不在于对系统的局部优化,它主要对开发高效强壮的产品很有帮助.

网友B:
呵呵,不是没兴趣,我是还没到那一步~~~~~~倒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