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下MOS管的型号

楼主(2007-04-12):
第一次做MOS管电路,请各位帮助我选一下型及推荐相关资料,谢谢!
应用:220V电路,桥式整流后经MOS管推动2000W的电机。
问题:1.单片机可不可以直接驱动?或者是加三极管驱动?
      2.MOS管好像对温度散热要求高,一般极管使用是限制到多少度?

网友A:
到www.irf.com查查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研究中

网友B:
这个电压及电流下,至少要加个驱动!要不保护怎么做

楼主:
我初步画了一个原理图

我初步画了一个原理图,我在www.irf.com上查了,没有找到一个600V20A的MOS管的型号,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这样可以吗?

楼主:
找到MOS管的型号了,准备用IRFP460

请问MOS管参数中,25度时20A,100度时13A,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温度升高后,允许通过的电流就小了?

楼主:
不加MOS管,直接驱动,发现到2200W时,硅堆KBPC3510很烫

楼主:
今天已经做好电路,

发现PWM波频率高时,鸣叫很明白,如果频率降下来,鸣叫会小一点,
同时在示波器上看波形,在MOS管关断时,会产生一电压叠加,出现尖
蜂反馈到电网中去,请问大家是怎么控制的,要怎样才能抑制这个脉冲

楼主:
是鸣叫很高

楼主:
查出鸣叫原因

鸣叫的引起主要是我没有加续流二极管,我加了一个1N4007后(电压只敢开到70V试验),明显尖少了很多,我想是不是要用特殊的二极管续流,另PWM的频率也不能太高,否则电机没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