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组成的恒流源问题

楼主(2007-04-12):
如图所示:
仿真时电路工作正常,实际电路中却有问题:
2脚电压为0.7V  (*)
3脚电压为0.56V (不正常)
恒流电流为5.6mA(不正常)
与仿真结果相差较大。不知为何?

V2 != V3 是否说明运放此时不具有放大能力?

楼主:
这个电路仿真与实际电路是相符的

不知上面那个电路如何解释?

网友A:
LM324输出最高电压大约是VCC-1.5V

网友B:
应该是图1的共模输入电压太高了吧

图1的3脚电压0.56V?不可能吧..........

楼主(2007-05-21):
问题已解决:

将0.7V基准升高到2.5V搞定。

网友C(2009-04-13):
不明白,谁能分析一下怎么电压到2.5V就可以了

网友D:
唉,3、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