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小问题555电路

楼主(2007-04-12):
用555做个方波电路,频率是500Hz,能做为PWM信号吗?

网友A:
改变5脚的电压,可以改变输出的占空比,但不是线性的

楼主:
我是想用555直接产生一个50%的方波电路

把它做PWM信号可行吗?

网友A:
方波与PWM信号不是一回事

方波是占空比固定的,而PWM信号是占空比可变的

楼主:
是,现在就用50%的PWM信号

那么直接用50%的方波可以吧

网友B:
可以的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