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MOUSE方案问题

楼主(2007-04-12):
各位大侠帮帮忙  急!!!!!!!!!!
现在用了新用了一款无线华矽方案  MA60H223+原相PAN3101方案,为了COST DOWN  才将PAN301改成了3101。由于3101供电5V,但是无线最多只能用3.3V
现在由于供电不行,出现画线不行,低电压过不了。
那位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请指教???

网友A:
用ANL8101-50升压

南京恩格蓝波电子公司
杨义凯
025-84647686/5/4-269
013952037526/013337715589
yyk@ana-ic.com.cn
1000只(/盘),0.58元/开票
你可先申请样品

产品样本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67192016527.rar

公司网址

                           http://www.ana-ic.com.cn/product.htm

网友B(2009-02-05):
AVAGO产品

可以直接使用AVAGO:ADNS-5090,5030等都可以实现2.6~3。3V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