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问题的求救!

楼主(2007-04-13):
大师们好:

    我做了一个整流电路,用LM317T作稳压输出,但当加入约500mA负载时,317前后端电压就会降低,甚至变压器副边电压也会降低。而将317前端加上+12V直流电压时,能带动800mA负载,而且317输出不变,看来不是317的问题。
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恳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太小,负载能力不足

或者整流滤波电容容量太小。

楼主:
回楼上:

 用的滤波电容是2200uF的,是不是有点儿小?
另外,如果负载电流大于变压器额定电流,变压器不是要烧坏的吗?为什么不烧变压器,而限制输出电压呢?

网友B:
变压器通常不会短时间烧毁,久了就会很热

很明显是你的变压器功率容量不够,换个大点的吧。

网友C:
看来你的变压器小于12V,800mA

网友D:
12V/800mA,快10瓦了,你的变压器有那么大吗?

还要考虑效率、损耗

网友E:
电池也是这个道理,它们都是有内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