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很简单,但不告诉你,因为你再**人家的东西

楼主(2007-04-13):
怎么才能知道一个坏了的,没有标识晶振的频率呢?

是一个电路板上的,RFID读卡器,只能读125k的卡,CPU为PIC16C711,RS232 和电脑9600通讯,大家能猜到晶振是多少的吗?

楼主:
2楼别开玩笑了,也不是奔腾3

我想这个问题,Chunyang 能帮我答上来吧,

网友A:
买个相同的设备回来,拆个好的量一量

或者去买一些晶振,接上去,能够启振的话,就去测波特率,然后根据这些可以推算出原来的晶体是多少。

网友B:
应该是算晶振

楼主是想通过125k 9600bPS这两个数据叫大家算出来 有哪些晶振在这颗MCU上能设置成这样的参数

网友C:
按computer00方法做

用数字示波器,测出串口方波脉宽,然后推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读卡芯片的晶振还是CPU的晶振?

网友E:
给高手出一道猜晶振频率的题

难猜、、、

网友F:
兄弟,一般用11。0592MHZ的

兄弟,一般用11。0592MHZ的

网友G:
既然是晶振坏了就买4M、8M、12M、11.0596、16、20的晶振试试

哪个能正常工作就是哪个了,反正晶振频率就这么几种。

网友H:
内部有锁相环的芯片很多是使用KHz的晶振

网友:
知道,不说

做读卡器不就那么几种方式,还用得着猜?

楼主:
1210大哥

知道为何不告诉小第一声呢,就是搞电子的也不是所以人都对RFID这行很懂。。

网友I:
求教就是求教

别装!!!我也知道,就是不说

网友G:
RFID也是一个很广的领域,难道单片机的晶振也是标准?

网友J:


网友K:
。。。

能用9600的晶振也就那么几种。。。

网友L:
请参阅此页

网友M:
这样试试

看看电容再猜晶振大概范围

网友N(2012-10-26):
4 8 16 任何一种都可以输出125K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