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高耐压耦合电容的选型!急!

楼主(2007-04-13):
耦合用的电容,需用到60V的耐压,不知道怎么选型。信号频率在8KHz~20KHz左右,请熟悉的指点指点,万分感谢!不好意思,忘了说,是贴片的,容值0.1u!象胆电容之类的耐压达不到!

网友A:
60V也不高呀,陶瓷电容应该就有。

网友B:
可以适当加大点

0.1uF至数uF的表贴陶瓷电容很多,60V耐压的0.1uF电容最小有0402封装的,较大容量60V耐压的体积相对大些,0805或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