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55仿真电路,为什么不正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13):
R2接错了

网友B:
电路错了,7脚接两个电阻之间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应该没错,LM555是有这样的电路

LM555中的电路

网友B:
上面的电路是可以,但对电阻参数有要求

看看Ra与Rb的比例。
当7脚为低时,两电阻的分压一定要低于1/3 Vcc才行,不然555翻转不了。

其实要做50%的占空比,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
2、6脚连在一起,接电容到地,再接个电阻到3脚即可,7脚不用。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谢谢了

用说的更简单的方法怎么做啊?

楼主:
那这个555电路为什么不工作呢

网友B:
简单的方法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2、6脚连在一起,记为A点
A点接个电容到地,
A点再接个电阻到3脚即可,7脚不用。

8楼的图是错误的,而且555可能已经挂掉了。

楼主:
awey大哥,8楼的原理图是正确的

只是把电位器换成100K的,充放电电容换成223的就可以正常工作,但为什么不能用软件仿真呢?

楼主:
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