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个问题:布线有什么必要等长?

楼主(2007-04-18):
等长不就只是把线加长吗? 也就是让本来能先到的信号迟到:

为什么不能让它先到呢,先到了又怎么样?等其他信号一起到了在作处理不也一样吗?

等长是不是不是指同一类线呢? 比如D0..D31,而是D[31..0]和RD/WR这些之间

网友A:
高速下等其他信号到了你那个先到的已经过去了...

网友B:
回馈不同

回馈不同

楼主:
先到的已经过去了??

总是被挡在哪个触发器之类的东东门口吧,这些一般都是同步电路吧,反正采样/触发信号要等到最晚的信号到了才放行吧

网友A:
谁会等谁啊?真要等的增加多少硬件啊?等一等的话还能高

楼主:
回馈不同

这是对的,那是不是那些要等长的线都是靠回馈工作的呢

谁会等谁啊?真要等的增加多少硬件啊?等一等的话还能高速吗?

等长只是把高速信号变低速吧??!!

网友A:
触发器只能是边沿锁存(触发),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几十根线你不可能每一根都自己同步触发吧?
就算都设计上自己同步触发的硬件,那要是连续的0合1这些没边沿的数据呢?
先到的谁会等一等后到的啊?等你到了说不定已经过去几个数据了呢

你那想法根本没任何意义,
设计时稍微注意点就能排除的问题,谁会花那么多代价并且牺牲速度按你的想法做?
而且有高速要求时也是不能“等”的

楼主:
所以说:

等长是不是不是指同一类线呢? 比如D0..D31,而是D[31..0]和RD/WR这些之间

就是说D0......D31不用等长,RD或E什么的要和Dxx里最长的线等长??

网友A:
原则上:全部都得等长,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C:
对于互补的信号,可以有效地减小干扰;如USB的信号

等长且平行靠近意味着两条线上受到的干扰一样,可以很容易地被抵消掉。

楼主:
那是指差分信号要等长了?

但等长肯定不是为抗干扰用的

网友D:
低速信号没这个要求

网友E:
...

晕,既然有先到就一定有后到,这样就是不等时了!频率太高,就是说电流方向改变的非常快,线路长短,寄生电容电感的影响就不能忽略了,于是把线搞一样长可以把这些影响搞得比较一致些。

没搞过高频的设计,这里面好像很有学问。听说台湾的做主板厂商做layout的都是女生,他们的软件十分厉害,不需要很高技术就能画出主板了,什么布线等长的,软件全盘自动分析...

网友F:
最好的例子,PCI 时钟。。。

楼主:
麻烦再解释一下

“最好的例子,PCI 时钟。。。”

是不是就是下面这句??

“就是说D0......D31不用等长,RD或E什么的要和Dxx里最长的线等长??”

还有这句::

“回馈不同--这是对的,那是不是那些要等长的线都是靠回馈工作的呢”

网友G:
等长容易做到吗

网友H:
POWERPCB里,容易。PORTEL里,要自己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