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D网络

楼主(2007-04-18):
(无正文)

楼主:
看来是没人感兴趣了。。郁闷。。

网友A:
要看整体电路才好准确分析

二极管在此是泻放回路,用于钳制电感放电的幅度,至于信号经过这一电路的影响,要看信号的类型、频率和LR的参数了。

楼主:
L.R参数没标

看介绍,是一个功率晶体管参数测试仪上的。。比如漏电流,反向击穿电压等等。。所以,应该是近似DC的,频率不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