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某个Pin的开漏或开集输出时,那么此pin是呈现的是高阻吗?

楼主(2007-04-18):
IC某个Pin上的开漏或开集输出时,那么此pin是呈现的是高阻吗???
IC某个Pin上的开漏或开集输出时,那么此pin是呈现的是高阻吗,即类似于开路断开是吗???
但是我在有些资料上看到,当pin脚开漏或开集时,若不接上拉电阻的话,那么这个pin输出的是低电平,那么这说明这个pin开漏或开集时不是呈现的高阻状态呀?!?!!?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

你听说过
高阻输出吗

楼主:
我没听说过是高阻输出,所以希有高人指点,确认一下

我没听说过是高阻输出,所以希有高人指点,确认一下
我听说有在些IC是存在三态的,那么其中的“高阻”态是怎么实现的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B:
不能这么认为

OC或OD输出是强下拉的,如果外部端口存在高于0的电位即会产生下拉电流。“高阻”概念是针对输入的,MOS电路本身的输入阻抗很高,如果没有偏置(上拉或下拉)就是所谓高阻态了。对于某些具有3态输出的芯片而言,“高阻”也不是输出的,而是通过内偏置使输出级截止,从外面看去“高阻”而已,此时该IO的逻辑状态由其它电路的输出或偏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