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pmos(耐压400V电流10A以上)

楼主(2007-04-18):
找个pmos(耐压400V电流10A以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到www.irf.com查查

网友B:
P沟400V10A的东东不大好找,有条件就改成N沟道的

P沟400V10A的东东不大好找,即使找到也不一定买得到,有可能的话就改成N沟道的,又多又便宜.

点这个下"5000种型号场效应管参数.zip"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8211118514.zip

楼主:
liuwei775852@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