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红外器件的焊接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7-04-18):
以前用过vishay的一款高速红外接收器件,焊接时做了防静电处理,但是焊到板子上后发现有约1/3的损坏率,器件是整盘买的新货,本身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使用HCPL0630这款高速光耦,结果仍然是损坏率非常高,超过1/2。

以上两种损坏有个共性,就是都是光电接收端有问题,例如HCPL0630的光耦,测量发光管一端有电流,电压也正确,但是输出端无电流。

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有这么娇嫩吗?

你是怎么焊的?

楼主:
手带腕带,20W烙铁。

应该不是烙铁的问题,以前的烙铁3线的,现在的2线的,结果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