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07-04-19):
想用这个方法驱动功率mos管
但是发现没办法将信号MOS_DRV拉低
如果不接两个三极管
脉冲的电平是0.7-10.xV
接上去之后
电平变成3.x-8.xV
用了8550+8050和9014+9015两对三极管都一样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把2个三极管去掉

再把电阻放到光耦上面去,直接驱动。500电阻太小了。建议加大。
注意将光耦的输入逻辑取反。

楼主:
直接驱动的话速度上会不会有影响?

如果是几十k的脉冲信号?

楼主:
哈哈,是我自己傻了。。。

最后面还有一个104的电容到地,难怪电压去不了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