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045是个什么东东啊

楼主(2007-04-19):
如问题。。。。。。

它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就知道MBR1045是对二极管 B1045不知道

什么封装的你也不说 也不知道是不是型号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我刚画的

楼主:
跟MBR1045的图片很像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行了!

是不是MBR1045一量就知道了

嘿嘿,你画的封装倒是不错

还是 ON 的呢!

网友A:
我感觉应该就是MBR1045

我感觉应该就是MBR1045,
MBR1045应该有两脚封装的吧,我一直用的三脚封装的

网友A:
你照片里的可是翻新的片子阿,看引脚就能看出来。

楼主:
~~~

谢谢哦,应该是你说的

网友B:
MBR1045是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