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继电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小弟还是本科生,现在跟老师帮一公司做一个产品。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对硬件设计很多东西都不怎么了解。
现在公司要求的一部分是:由自藕变压器引出110,90,80,5这几个电压输出。5V为供单片机使用的。其余三个用来驱动一个电机。就是让电机有三个档位。档位由单片机控制。现在我的初步想法是每一线接一个继电器,然后由单片机控制继电器。不知道我这个简单的想法有没有问题呢。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还有,从自耦变压器得来的5V经过稳压后可以供单片机使用吗。跟一般的互藕的有什么区别。目前只知道自藕的没跟市电隔离有触电危险。还有别的影响吗?

网友A:
继电器要 互锁

网友B:
5v不适合自藕

自藕变压器的结构特点决定变比不能过大,所以应该将5V隔离,同时也安全。如不方便,干脆另加一小变压器。
    同意老黄头说的互锁,否则弄不好造成环流会出事故的。
    继电器切换时会有几十甚至几百毫秒的断电时间,要评估后果,如有必要,要想办法在此期间续流。

网友C:
用两个继电器级连,不用互锁

继电器用单刀带常开和常闭触点的那种

网友D:
继电器的灭弧能力够吗

自耦变压器的话继电器断开时拉弧是很厉害的,
应该考虑灭弧问题
继电器的负载有限,最好加一级接触器
5V得加隔离,否则容易损坏单片机,而且没法作接地,影响控制电路工作

楼主:
大家看看这样行不行,批评一下。

经过大家的指点,这两天查了下继电器的资料,因为本来对继电器有哪些种类都不清楚。最后选了一种双组转换的继电器。自己设计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互锁电路的电路。
请大家给点意见,这样问题能不能解决了呢。是否能保证不会同时有两个继电器接通。短路的话好可怕的,怕怕。
另外,继电器的驱动电路这样行吗?参考了前人的继电器会在单片机上电时吸合一下的讨论,加了一个上拉电阻。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呢?

网友B:
看不懂三极管与继电器之间怎么接的

另外,用PNP管要共阳极

楼主:
我的思路是

A,B,C继电器
A接能,B的输入电路断开,如此类推
即A=1---->B=0
B=1---->C=0
C=1---->A=0

网友E:
图中PNP需要成成NPN的

网友F:
首先搞清楚你的电机有多大?

启动电流之类要搞清楚

这样才好选继电器

再要看5V单片机是否能够驱动这些电路

控制端电源隔离肯定要的,5V继电器能否驱动电机还是问题

保护电路也要到位

楼主:
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电机最大功率为200W,应该不算什么大功率吧,看了一下继电器的资料,好像大部分继电器都能满足要求。
现在急着想知道电路这样会不会存在明显的问题,如果没问题就去买元件回来试试了。
我自己不肯定的是对PNP管前面加的上拉电阻会不会起作用。
还有就是干爽用7407驱动继电器会不会更安全?
最后,更改一下,把PNP的上拉电阻放到限流电阻的左边。因为考虑到在右边的话会因为分压做成PNP没办法进入饱和导通。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G:
这个要求有点过了,一个系统竟然使用了若干个电压标准

不会是产品吧?

楼主:
若干个电压标准?

是一个抽风系统,风机根据环境自己调节风速。还有其它要求,现在先一步步来。
继续顶,希望有更多的高手指出问题。

楼主:
谢谢awey,经过高手的指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再贴上电路图
我服了,这样一下子简单了好多。自己还花了那么多时间想了一个那么笨的办法。不过过程是快乐的。
PS:三极管还没定下来的,不过用8550应该行了吧?

网友H:
楼主数字逻辑有点不过关,呵呵!

网友I:
楼主厉害的

这样的话只是不能停机了,另外这样用npn管也好啊?!
而且也没有稳压和耐压要求了。

楼主:
王紫豪大虾怎么这样说呢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呀。刚出道,我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就是送上门来让各位大虾来批的,希望能够慢慢成长。嘻嘻。所以,希望大家批呀批批呀批。

网友J:
“不过过程是快乐的。”

这样就好。

5V继电器估计接点容量不够,不能控制200W电动机。楼主应该检查核实一下继电器接点容量。驱动继电器用NPN管也很好。
继电器绕组必须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K:
在楼主的电路中,驱动继电器用PNP管好。

在楼主的电路中,驱动继电器用PNP管更好,只是继电器一定要5v附近的,这样能保证上电时继电器线圈不动作,并且51单片机的下拉能力比上拉强多了。

只是,象前面几位说的,PNP管的发射极要接到Vcc上,线圈接地和集电极极,还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L:
有意思。关注一下。

要停机可以再加一级继电器。如果电动机是交流的,可考虑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B:
200瓦电机,3A继电器差不多够了,1块5一个。

最好并上RC和压敏保护。
    如果成本允许,用10A继电器更好,3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