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照软件有用吗?你做电路时用它仿真吗?

楼主(2007-04-19):
不知道该软件有多大的作用,是否值得一学?

网友A:
可以用一下,

好多软件仿真软件都是很简单的。很容易上手,不存在浪费多长时间的问题,我现在就在用。感觉还可以吧。当然,如果有机会做实际东西还是做实际的。
个人想法。

网友B:
不用这个难道手算??

算死你啊.

网友C:
很有用,非常方便

楼主:
我还真是手算的.

用仿真软件,是否电路分析差些,通过它也可以纠正错误?电路计算可以直接更改参数来看结果而不用计算?

网友D:
我也要上境界

我特别佩服会算的.我也在学PSPICE可是没什么提高,能够定量分析,数学计算比我定性分析要高一个境界.手算的更厉害,高手中的高手.有时候碰到问题,别人用笔算算,就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