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24C04的写保护控制问题

楼主(2007-01-06):
    我现在做的一个系统上用到AT24C04,技术资料上的说明是WP端为读写控制口,低电平可读写,高电平只读。
    我把WP端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在程序中写0后存数据,存完后置1写保护,可是写0后数据一直存不进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在初始化程序中给WP端写0,程序中不对它操作,这样的话就可以正常读写,但是这样不就跟直接接地一样了嘛。
    是不是我的理解或者用法有误?请高手指点一下!谢先!

楼主:
写保护命令的时间问题

以前一直以为是去保护的0电平给出时间不够,就在写0后延时一段时间,呵呵,可是还是不行。
刚试了一下,在写保护的1电平给出的前面加了1ms的延时,就正常了。
分析是E2从I2C上得到数据的时间有滞后吧?了解的人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A:
flash/EEPROM需要写入时间

写保护引脚持续时间必须大于写入时间,典型的写入时间请查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