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怎么会下降?

楼主(2007-01-06):
3A的LDO 5V转3.3V,用了一段时间后,8%的LDO 3.3V降为3.1V左右(输入加了负载后由5V降为4.8V),排除LDO本身坏了的原因,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5v滤波电容

网友B:
电流可能超载了,或者输入电压也下降了

网友C:
看看LDO资料,输入与输出电压的最小压差是多少

楼主:
电流超载是什么意思?

最小压差是1V

网友D:
5V是用什么输出的?

LDO的负载有多大?

是不是超过了5V器件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