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中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1-08):
请教这个电路图中,标红线的这些三角形表示什么意思啊?万分感谢

楼主:
补上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地,参考地.

网友B:
原则上

原则上说是模拟地。

楼主:
那倒立的三角形呢?

那倒立的三角形呢?是指电源吗?

网友C:
电路中的简单问题

集成运算器符号,

网友D:
没看见倒立的三角形

网友E:
倒立的三角形是指电源,PowerPCB就是这样表示的

网友F:
还有

电路图中有时也指接到某统一的一点,为图纸的简洁省了线条。要自己体会。

网友G:
接地

接地

网友H:
信号的参考地